求教—关于液压阀底板的选择

楼主(2011-02-17):
求教关于液压阀底板的选择,力式乐同一规格的换向阀有不同规格的底板,请问选择有什么原则么?不同底板对阀性能有什么影响么?谢谢!!!

网友:
有啊,当然有啊,看电磁阀的原理图,有通电A出油的,有通电B出油的,和你的液压站下面连接的出油口有关系,而且,不同流量的,底板也不同,选购时要注意

楼主:
我看了力式乐的样本,没看出来,还请给个详细的东西,我学学。

楼主:
可能我没表诉清楚,换向阀安装表面是定死了的。而底板连接执行元件面(如油缸)的A、B、P、T口有G1/2,G3/4或者G1的连接尺寸可选择,我想问的是这些选择是依据油缸的接头尺寸选择么(如不用变径)。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至于控制油口X、Y的选择不用讲。

网友:
这与流量和配管有关,很简单的东西,不神秘。

网友:
主要根据执行元件的要求速度选择适合流量的泵,阀,还要考虑压油速与回油速的区别,而不是根据油缸接口选择阀,如奔腾九所说,就是流量与配管的问题

网友:
随便选选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方便安装 、压力、流量、外接配管、控制油口、控制回油口等能使用就行了、

网友:
随意 配套你的集成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