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轴承的型号?

楼主(2011-02-17):
Hyatt brand T-99 230, 5 13/16 "Bore x 10,631" O. D.,  5 3 / 8 "wide, with an approximate weight of 25 pounds

网友:
请说明具体情况。你写的那个东东,说实话 没看明白

网友:
需要两步来确定这个型号,第一步是破解这句晦涩难懂的话,第二步再查找比对具体型号,小弟不才,研究过几天密码学,这就来翻译一下(这些都是说笑的话哈):

品牌:Hyatt
(尚未破解,可能是型号):T-99 230
内径:5 13/16 "
外径:10,631"
宽度:5 3 / 8 "
重约:25磅

楼主:
大侠们,这个轴承中的尺寸是多少啊,是英制的圆锥滚子轴承么?
其中5 13/16“ 和5 3/8” 换成公制是多少啊?
谢谢了

网友:
看看Hyatt能不能用Rollway和SKF的替换,,不知道是不是英制圆锥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许冬梅\桌面

楼主:
这是图纸,是圆柱滚子轴承么?

网友:
你贴个图 看的你的图纸回答问题 还得用威望下载

网友:
这是楼主的图片,应该是圆柱滚子轴承,内圈比外圈长?内径楼主写错了,应该是5 15/16,宽度可能分别为内、外圈的宽度,英制尺寸换成公制乘25.4

网友:
没看明白  嘿嘿 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图片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这种非标要什么型号呀?

非标的一家一个叫法,根本就没有一定之规。

按图纸制造验收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喀秋莎提供的信息,我也找到了这个,但是没看明白,还得请老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
海特(Hyatt)轴承,来自美国通用公司。
13楼表中的第九行就是楼主所要的T-99230。表中还列出可替代的英国波拉德(Pollard)轴承代号。
从装配图上看,这可能是一种内圈无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相当于我国的NU型(见GBT 283-2007),但我国的NU2230E的宽度只有73mm。内径也不符英制尺寸要求。

网友:
呵呵,我才看到大家踊跃的讨论,讨论的没有问题,图片也是网上找的。Vivian给的参数正确,乌兰大哥回答的也合理,如果是非标的,而且品牌都改朝换代的,比较难办。估计要定做了。

网友:
小王所说的Pollard应该就是现在的NSK-RHP。而Pheonix现在是RBC英国分公司,正巧我认识RBC人,如果你能证明你成单的希望很大,我可以帮忙引荐。但是不能保证一定能报到你。

网友(2011-07-15):
英制和公制换算成商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