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在图纸上怎么表示

楼主(2011-02-17):
求高手支招,谢谢了,限位开关在图纸上怎么表示???

楼主:
请哪位好心人请赐教啊小弟在线等

网友:
一个是画符号图,有标准图,
另外一个是按比例画一个实物,包括撞点,再做资料标号,提给其它专业,
各设计单位有专门规定,你按你单位的规定就可以了,

网友:
符号图,很简单

一个矩形,一角伸出一根斜线,在斜线端部画一个小圆圈

  \
   口
难看了些,就是这东东

网友:
方案图上的话一般用符号表达即可,如果是总装图上一般是按实物的视图画出外形

网友:
在机械图上最好是实物图,原理图才用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