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最大负荷计算方法

楼主(2011-02-17):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平安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平安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平安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平安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平安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平安载流量--120A。
电线电缆的截流量与截面积有关
:普通铝心线没个平方毫米的平安载流量为4安,铜心线为8安,
晓得截面积和资料直接套公式就能够了。

假如是铝线,线径要取铜线的1.5-2倍。
假如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来取肯定平安。
假如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来取。重庆电缆www.023ct.net重庆电线电缆
导线的截面积所能正津成电线常经过的电流可依据其所需求导通的电流总数停止选择,普通可依照如下顺口溜停止肯定: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柒拾玖五两倍半,铜线晋级算.
给你解释一下,就是10平方一下的铝线,平方毫米数乘以5就能够了,要是铜线呢,就升一个档,比方2.5平方的铜线,就按4平方计算.一百以上的都是截面积乘以2, 二十五平方以下的乘以4, 三十五平方以上的乘以3, 柒拾和95平方都乘以2.5,这么几句口诀应该很好记吧,
阐明:只能作为预算,不是很精确。
另外假如按室内记住电线6平方毫米以下的铜线,每平方电流不超越10A就是平安的,从这个角度讲,你能够选择1.5平方的铜线或2.5平方的铝线。
10米内,导线电流密度6A/平方毫米比拟适宜,10-50米,3A/平方毫米,50-200米,2A/平方毫米,500米以上要小于1A/平方毫米。从这个角度,假如不是很远重庆电线电缆的状况下,你能够选择4平方铜线或者6平方铝线。
假如真是间隔150米供电(不说是不是高楼),一定采用4平方的铜线。

导线的阻抗与其长度成正比,与其线径成反比。请在运用电源时,特别留意输入与输出导线的线材与线径问题。以避免电流过大使导线过热而形成事故。
导线线径普通按如下公式计算:
铜线: S= IL / 54.4*U`
铝线: S= IL / 34*U`
式中:I——导线中经过的最大电流(A)
L——导线的长度(M)
U`——充许的电源降(V)
S——导线的截面积(MM2)
阐明:
1、U`电压降可由整个系统中所用的设备(如探测器)范围分给系统供电用的电源电压额定值综合起来思索选用。
2、计算出来的截面积往上靠.

绝缘导线载流量预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预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晋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中式快餐连锁加盟www.waipoxin.com特色餐饮加盟
阐明:(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重庆电线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平安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经过心算而得。
能够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
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重庆电缆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
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晋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
若铝芯绝缘线津成电缆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域,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办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运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办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铜线每平方毫米6安培。铝线是每平方毫米5安培(仅供快速预算)
4平方的铜线:4*6=24A
6平方的铜线:6*6=36A
10平方的铜线:10*6=60A
16平方的铜线:16*6=96A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