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材料能取代电木轮,要绝缘耐磨

楼主(2011-02-17):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司有四台缝焊机,其传动机构是靠直流电机驱动轴用万向节拖动电木轮,然后电木轮与焊轮直接接触靠磨擦力带动缝焊轮(材料为铬镐铜),结构上有轴承,不需很大力,现想找一种材料能取代电木轮,要求:绝缘;耐磨,比铬镐铜要软。请各位大师出出主意!电木轮现为两天用一个。更换太频繁。

网友:
楼主可以再讲一下为什么电木不经用?这样针对性就更强了,俺不了解,但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楼主:
电木是直接与焊轮接触的,靠磨擦力传动,电木轮与焊轮接触传递力磨成了槽,就废掉了

网友(点评):
似乎一般来说,硬度越高,耐磨性越好

网友:
仅从材料上考虑,不好做。
如果从结构、材料综合考虑可能好点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用尼龙王看看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尼龙王耐磨?

网友(点评):
还不错吧,以前做层压机曾经用尼龙王做过导轮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尼龙,或者涂覆一层四氟乙烯?

网友(点评):
有自润滑性能的材料感觉会好点,但是不知道这个焊机的工作温度怎么样.

网友:
经常用合成石替代电木的!

网友:
试试 共聚甲醛(POM 塑胶钢)
POM-C共聚型:高耐熱穩定性及化學穩定性,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抗水解性,易加工成型,並且可回收利用。
POM-H均聚型:高剛性、耐磨較好、機械性能好,但熱穩定性差,較不耐酸鹼。

特性比较表

网友:
可不可以从结构考虑。比如把胶木轮外径减小,再在轮外缘可靠镶青铜套。这样既绝缘又耐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赛钢吧,不耐磨的,一般做结构件,这个我用的比较多

网友:
用TPU的啊,耐磨又耐高温

网友:
楼主!可以在外圈用金属,内圈镶入绝缘材料。

网友:
试试铁佛龙看看,价格比一般塑料贵点

网友:
跟楼上想法差不多,喷铁氟龙。

网友(2011-05-13):
大家好!我是个新人,公司是做树脂层压板的(酚醛和环氧的都做),技术是从日本学回来的,由于产品的性能比较好,国内找不到差不多的产品,只能和德国、日本等产品对比,结果是不相伯仲。我在想,我们在找客户的时候,是否也有人因为找不到性能好的非金属治具夹具或者零配件而烦恼,希望在看完我的帖子后能给你带来收获。
下面介绍下本公司,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工程塑胶零部件生产厂家,专门针对不同行业的各种特殊的耐摩擦、耐磨损,耐高温(600-800度)、绝缘、绝热和自润滑性的非金属部件的需求。
现在应用最广泛的行业是钢铁行业的热轧线的刮水板。耐摩擦、耐磨损,耐高温(600-800度)、绝缘、绝热和自润滑性的非金属材料,我想在很多行业都能运用到,比如铜业中拉丝机上退火部位的水槽板、盖板和过线卡等,烘箱中的滑道和保温层等,染色和皮革行业的油墨刮刀等,等等。对金属对偶面的保护是我们产品的有一个特点。
楼主提到了绝缘耐磨损等要求,都是我们材料的最主要的特点,试用如果可能的,您联系下我,我给您提供试样。
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联系我,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为您提供你要求尺寸的部品部件试用,联系方式:18915780501李健,谢谢

网友(2011-07-11):
用浇注尼龙轮,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像徐工,柳工等用的滑轮,吊轮很多就是这种耐磨,那个要多大的摩擦啊,那个都能用,你这个小casel了

楼主:
请教一下扬中先生:你说的轮子材料硬度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