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CAD图纸

楼主(2011-02-18):
社友秋叶枫红需要标准油缸外形图。
我做用过不少油缸,但都是自制的,不是标准油缸。现在把自以为是和标准油缸比较接近的一种找了出来,贴出供参考。
油缸缸径为50和63,4根拉杆形式。活塞密封格莱圈,活塞杆密封用的UHS。制作时缸筒为冷拔钢管,活塞杆用镀铬光圆钢;拉杆也是用光圆钢两头制作螺纹,方法也是标准油缸的做派。
大家就将就看看吧,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占楼,看看是否还有东西可一并贴出。

网友(点评):
管件是否用绗磨管更佳,

网友(点评):
气缸的形式做油缸合适吗?

网友(点评):
"方法也是标准油缸的做派"。油缸管的制作,珩磨并非是最好的加工手段,滚压增强的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贴出的就是常见标准油缸的一种。这种4连杆油缸气缸都用,并不是气缸的独有结构。

网友:
比较齐全,有个疑问害怕伏枥老师的缸筒和活塞杆不做形位公差要求么?

有无做过压杆稳定校核计算?不过尺寸按照标准缸来的话,一般计算就免了

一般我们不自己做油缸,以前有做过,偶尔有漏油,不大好,后来大多是买别人的油缸,一般是买油研、力士乐的,或者比较便宜的康百世的,也有用榆次的,这个做工粗糙,质量比较糟糕。

除非几个油缸挨在一起,布置不下,标准油缸不合用了,这时我们才自己做油缸。

我待会也发几个油缸图

网友(点评):
呵呵,技术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90度回转油缸,夹紧用的,现在大多买外购的,比如帕斯卡之类的,自己做的质量不好

网友(点评):
类似的油缸也做过,是用来旋转压紧工件的,但是凸轮槽在外面,没有在缸体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害怕伏枥老师的文件个头都比较大,建议使用pruge命令清理一下没用的块和标注样式,个头会减小很多

网友(点评):
很多CAD图都是改旧图得到,文件里面残存无用信息。一直没注意。谢谢指点。

网友:
又见老师贴资料了 下载学习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