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8滚齿机故障,请教

楼主(2011-02-18):
我厂有一台y38滚齿机,空转没问题,但是加工的时候刀具一接触工件刀架就不转了,工作台还转,这个故障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用扳手紧固刀具的大螺母的时候滚齿机的挂轮和电机都跟着转的

网友:
在传动系统上有某个地方涮了。没办法,只能让刀架不转,其他的转动一下,看是在哪不能传动了。

网友:
慢慢理吧,或许是哪个键不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故障排除了,是刀架后边齿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