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机床轨道标准?

楼主(2011-02-18):
有没有机床轨道标准,如矩形轨道,山行轨道,V型轨道等

网友:
等楼下回答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2011-03-25):
这个没有标准,不过楼主可以看看以前6140或者6150的机床的导轨。机床设计手册上有个大致的比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机床道轨宽度和距离都有参考数值,但不是固定值,

网友:
线轨有标准,20、25、35、45、65、100、125等等
矩形轨道,山行轨道,V型轨道一般自己设计,没有国家标准,或许各个厂有自己的一些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