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的孔,用什么钻头好?

楼主(2011-02-18):
请问:用CNC加工100个1mm的孔深8.0mm孔,用什么钻头好啊?材料是sus304的

网友:
电火花吧,如果要求不严的话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只要是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钨钢的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孔的精度要求呀,一般要求可用钻头。

网友:
应该要看孔的精度要求吧。。。。

网友:
要给出孔的精度要求的~

网友:
楼主,我是初学者,1mm的孔是在什么零件上啊

网友:
我们这里钻304的小孔,一般都用合金钻,但你要1mm的孔深8.0mm,有点危险。
建议,如是进口料可以用合金钻试试。
如果是国产料,还是用电火花放电加工吧!

网友:
1mm孔8mm深,这个有点难钻,用电火花吧

网友:
钻小孔注意两点就能搞定1)检查钻头是否锋利,(2)控制进刀量进刀要小。

网友:
用4mm钨钢自己磨一个阶级钻,才0.8mm深嘛

网友:
可以用合金钻试试,切削液很关键

网友:
看精度要求了,是不是在一件料上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8.0MM深,不是0.8MM深.

网友:
深8mm不容易钻啊!我钻深4mm多不好钻,我用的是合金钻,314的材料比304的好钻。100个孔是在同一个零件上吗???

网友:
走过路过,进来看看!!

网友:
建议还是用电火花加工!那样效率能快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钻小孔请不要害怕,还有一点也是最关鍵的就是将钻床弹簧调松以提高手柄手感。

网友:
钨钢钻,我们一直在用

网友:
不锈钢不好打孔,还是用电火花好些!

网友:
一般都电火花,就是有钻头有那样的床子么,有床子有师傅么,钻出来不合要求

网友(2011-04-28):
电火花,前提当然是孔的精度要求要不高

网友:
是应该先知道精度啊!

网友:
很专业,谢谢楼主共享资源!

网友:
钻应该也可以,建议电火花。。。。。

网友:
这种做的很多    一般用涂层定柄钻

网友:
怎么会有那多人说用电火花啊?那我客户那边的304  孔径2mm深130的孔我都想不到用钻头了?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C:

TiGer牌钻头祝你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