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定位这样的工件?

楼主(2011-02-18):
下图工件直径2mm          长度20mm     材料铝制
需要加工表面上的花纹(如图所示的圆槽)
现在用的滚花形式    还要尽量提高工作效率
由于工件太小 所以定位不准确  导致废品率太高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想一下

网友:
材料?R槽尺寸?

楼主:
材料是铝   槽直径0.4mm

楼主:
最好能够弄个自动送料机构

网友:
什么样机床加工?是一件一件小棒料加工,还是长的棒料加工?要根据机床、工艺来定

楼主:
一件一件小棒料加工,如果能同时加工多根更好,现在用的是用手把料送进去,然后用一个机构移动搓成这样的效果,现在效果不是很好,老出废品。想改善一下

网友:
我提两点想法,看哪个对你更有帮助。
1,如是整支的长料,用自动车,自动送料、切断、切断——这个很容易现实。
2,如是已经断好长度的短料,用搓牙机,将搓牙轮换成压槽的轮(可能要定制),再自制一套简易的传料机构,也能实现自动连续生产。——这个方法要费点脑筋、花点银子(不会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我以前听老板说可以滚的,具体我也没看过

网友:
排四把刀,人工车的话也很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   说的再具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径2m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有点小哈,我们之前做过6MM的。情况类似,效果还不错。就是有点累人。还有我们是不绣钢的。对于你的那种情况,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家伙就是太小了   定位不好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一个套筒不行吗。两端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套筒啊  听不太明白

网友:
相差得太大,不一定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  不过我觉得不太合适     这样的话  工件太小    而且效率可能不太高

网友:
客气了。讨论下。如果找到方法了,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车的时候工件怎么定位,还有这样效率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定位就像上次那个示意图。一头夹在卡盘上,一头用尾座顶。效率是不怎么高。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丝牙扳手的原理

网友(2013-04-06):
不知用锯片铣刀行不行!既然只做这样的零件,装夹应该自动化。

网友:
8楼的回复是精华,其他不用看了,高手一点即通。

网友(2013-07-18):
小仪表车就能加工

网友:
自动填料

加工可采用外螺纹公司的原理,出球头牙套,对开法兰或压头可缩回的结构,工件固定,压头旋转。
有数控、外表面要求不严的话,直接上金属丝,拉拽上料,车削,效率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看见图?

网友:
应该是滚压方式加工为好:可以兼有校直、加强等作用。

网友(2017-10-15):
最简单的方法是做个斜坡,最下面只能通过一根棒料,用一个气缸把棒料顶进夹持口,当然,在前面要有限位,再加装2个感应器就可以控制了,这样成本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