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砸断这种料

楼主(2011-02-18):
现在我们有一台设备,跟冲床差不多,用于砸断不锈钢304,因为这种料直径很小,而且硬度很高,直径为.018-0.3mm,现在用的汽缸推力算下来已经四五百公斤了,但是还是砸不断,一次就能砸一二十根,效率太低,跟手工差不多,希望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四五百公斤也叫大

网友:
一台十六吨的冲床也要不了多少钱?直接买一台吧

网友:
有钱力量就大,呵呵~~

网友:
呵呵,就是拿钱解决呗

网友:
剪断不行吗?

楼主:
因为工件太小了    要求的刀模精度很高

网友:
砸不断就切断了,切断可以设计一个夹具!

网友(2011-04-07):
用切断机@@@@@@@@@@@!!

网友(2012-03-08):
用气液增压缸呗  可以达到15吨的力

网友:
不知你切时是一捆切还是一排切的?如果是一排工切的,那模具切口可设计成倾斜的,那样可以省力很多。

网友(2012-07-02):
你这个可以先束管,再用切管机切,效率超高

网友:
加大气缸    用斜切断的方式看看

网友(2012-09-23):
裁切方式是什么样的    直径那么小可以换别的裁切方式啊    比如斜刃裁切或者台阶裁切啊   大大减少裁切力啊

网友(2012-12-16):
砸断不懂,请指教

网友A:
干嘛要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砸呢

发烧了

网友:
单根还是一捆加工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已经不是问题了!!
建议版主适时删除一些帖子哦!

网友(2013-03-12):
不想出钱就用手工,要么一步到位…。

网友(2014-11-10):
冲床带自动送料架

网友:
十几吨的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2015-06-14):
砸不断就剪断啊!

网友:
应该用剪断,为什么叫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