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O是什么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1-02-18):
在日本图纸上看到 :45#钢  ONO  HV600,请问ONO是什么热处理工艺?

网友:
渗氮吧?
猜的。
请专家出来指点。

网友:
貌似不是热处理工艺吧!
ONO的意思应该是说 根据实际情况 给予的最低要求 !

网友:
我个人认为也是表面氮化处理,一般氮化硬度用HV来表示,但45#钢做氮化不知效果怎样,我知道38CrMoAl 氮化的话很容易达到HV1000,我知道40Cr氮化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2011-04-23):
不懂啊,求答案。。

网友:
路过,顺便顶下,氮化过后,就是颜色不好看

网友:
HV600=HRC55.3

中碳碳素钢的液体渗氮http://oldweb.cqvip.com/qk/97128A/200906/32441460.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什么热处理工艺,ONO( or near over的缩写)是最低的意思,也就是硬度要求不低于HV600

网友:
我见过ONO,貌似是一个品牌名,如日本ONO SOKKI转速表 ONO SOKKI转速仪 ONO SOKKI测速计

网友(2011-05-29):
ono是不低于要求的意思(or near offer)

网友(2011-07-14):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知道这样的热处理标示

网友:
45#能淬火到Hv600?貌似不容易达到吧,

网友:
应该是QPQ处理吧 ,看下http://zt642643856.cn.alibaba.com/这个网站 应该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