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断丝取出

楼主(2011-02-18):
2米长杆状零件。(注塑机螺杆)
一端上M8 盲螺纹孔。
螺丝断于盲孔内部。强度8.8.
深度约2mm。顶端 断面较平整。
求取出方法。

不知道卧式的电火花机号不好找。
或者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请各位大侠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
用金属焊接剂粘上个螺母,拧出来

网友:
用钻头在断的螺栓上打个孔 然后一点一点扩 然后扩到差不多壁在两个螺距左右 用一个扁铲伸进去可以拧出来

网友(点评):
我一般是伸进去一把小刀 然后用力拧

网友:
二楼方法可行,想办法焊接上断掉的螺丝,然后拧出来。

网友:
先钻孔,再用反扣丝锥攻丝,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 拧断在孔的内部的,断面是低于端面的。
好像不能焊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钻孔德方法 跟您说的也差不多。
只是不知道 M8的螺丝 会不会有点小。
因为是很贵的零件。害怕弄坏了。
谢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金属焊接剂是一种粘金属的胶,不用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指点。
我去查一查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方法越简单越快捷越好 弄金属粘合剂 你不怕粘死了吗? 就是粘我也建议你先打底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您的帮助。
回去可以先试验下。

因为 间隙里挤入了融化的塑料。温度降低后 又粘附在金属表面上。所以要分离的两部分间的力量还是满大的。
希望能成功。

网友:
买根进口钻头,把丝锥打掉

网友:
用打孔机m8不是很大的不用打火花啊

网友:
用打孔加工打掉丝锥一个角m8不是很大,如果工件要求不高2mm硬打都打的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侠似乎是我没说明白
2MM 是说 断掉的螺丝断面
低于 工件端面(配合面的高度)
另外断在里面的不是丝锥,是一断螺柱。

现在我在想 在断面上用火花打一道槽子。 能不能用螺丝刀拧出来。
这样就不用全打掉了

网友(点评):
既然能用电火花,那当然最稳妥了。

网友:
现在很多火花机都能侧打了,找找看呀,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金属焊接剂是什么东西

网友:
感觉都很菜,螺栓头部断了很好旋出,不像断丝锥那么难搞,用个钻头和手枪钻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粘了一个图片出来
也不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网友:
同意一楼的观点  再参考参考

网友:
找中心先打孔5.1,然后用左旋丝攻M6反攻刚好攻到底螺丝取出,还有可以用取丝器也可以,原理差不多,不置于这么难吧!

网友:
现在真是高科技,连断了的螺栓头都有专用工具取出了!顶

网友:
想办法焊接上断掉的螺丝,然后拧出来。

楼主:
谢谢 各位了 。断的部分 已经取出来了。
加热 清了塑料。然后用火花机拉了一条横线。
用螺丝刀旋出。没伤到零件,还算成功。

网友:
取断螺栓的方法有很多种,用断螺丝取出器是比较好的选择。这种东东在五金商店都有得卖。

网友:
可以用5MM左右的钻头打孔,然后用更硬材料的东西敲段他

网友:
找中心先打孔5.1,然后用左旋丝攻M6反攻刚好攻到底螺丝取出,还有可以用取丝器也可以,原理差不多,不置于这么难吧!
同意这位师傅的说法

网友:
焊接 不太容易   不过5楼的朋友说的方法到是可行

网友:
先钻孔,再用反扣丝锥攻丝

网友:
呵呵   不行就慢慢敲吧

网友:
在上面打孔反向攻丝拧上丝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