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电源为什么总坏

楼主(2011-02-18):
06年添了台GSK400,广数系统。一年后,刀架会转而不停。断电十多分钟后,可以恢复。一直找不出原因,因爲难得出现也不以为然。持续两年后出现频率变高了,去年年底已经无法工作。经电工查出系统电源提供电压+24V明显偏高达到30V,更换稳压块后已经能工作,三天后故障重演,频率上升的也很快。今年只能换电源,现在也不敢换刀了。请大侠帮忙,不甚感谢!

网友:
是否外部有装稳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部没稳压电源的,系统内部是自带稳压电路的。

网友:
也许是哪里信号没有回归吧

楼主:
经过电工判断是系统电源里的一个稳压原件坏了Q3:U508A。换过一次正常了5·6天而以,没办法只能换电源了------------到现在也还是正常的

网友:
也许哪里连接不好,好好检查吧

楼主(2011-09-24):
修好了,请了几次维修工,最后居然是润滑不良,说明书上也没有要求润滑,让咱转了好几圈!冤的哪!!

网友:
希望楼主有结果了告知哦!

网友:
刀架换刀有带电机驱动的,有液压的,两种都有信号传感,对于为什老烧电源,可能是电源模块功率选小了,也有可能机械卡阻,导致过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