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10内圆磨的非典型性故障,我的亲历体会

楼主(2011-02-18):
前天一个做机床主轴的朋友托我修一台无锡机床厂的m2110内圆磨床,故障如下:
机床启动后工作台往复运动是正常的,但过不了多久就越来越慢,直到停下为止。好多个机修师傅去看过都没搞定。请教厂方,告知是液压的毛病,但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朋友突然想起我来,一定叫我帮忙去看一下。那天下午去看了一下,首先也怀疑是液压操纵箱的毛病,拆,检查,无殊。疑油泵进油口滤网堵,查,,正常。疑油太厚黏度太高,问,说明书推荐的,正常。到此走头无路,想到“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心里那个堵呀!!!!!!冷静一下头脑,看图,再分析。有一电磁阀在工作时是无动作的,但电磁阀的灯好像亮着的,把电磁阀上的插头拔了,症状消失!!查电磁阀的进线控制是由机床尾部的行程开关控制的,打开行程开关面板,电路已击穿。换行程开关,搞定!

结论,行程开关进水,短路造成。

心得体会:机械修理还是要懂好多的电气知识。

网友:
一开始工作正常,为什么会越来越慢呢?

网友:
机械修理有一句名言,有30%是想不到的。

网友:
行程开关短路,会使机床越来越慢直至停止吗?

网友A:
这和电气没什么关系,纯液压问题,看液压原理图就知道其可能性。
内孔磨有两个速度,一个是修整速度,一个是纵磨速度。另外还有保护性措施,一旦超程就要截死油路。
俺认为是保护时不时被触发了。明天问问那些开普通内孔磨的师傅就知道了。
内孔磨,有很多小讲究的,稍不注意就出稀奇的问题,俺有体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的观点 。。。。。。。。。。。。

网友:
我猜;开始就如此的话电路故障,用会才那样,估计是液压问题
但真要我去现场维修,看见一堆东西肯定摸不着门了。
人人有专业呀

网友:
所以呢这种功能性问题,一般是机械稳定性大于液压,液压大于电气。

电路就有这种问题,特别是带RC延时,一开始给你导不通,后来慢慢的给你导通了,那个时候就打死想不到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今天,俺把国内产的内孔磨2110,几乎看了遍。无锡的,成都的,北京六机的。
其中,无锡和成都的用的是限位开关做的保护,就是退到底,过行程了立刻截死油路(好象有直接停油泵电机方式的,没细看,不能耽误人家挣钱)。而北京六机的是死限位,就是个很结实的凸台,大不了直接顶死算完。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我一开始一个机构压着压条在磨内孔,走的速度很快,而且调节不了,以为速度调节坏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修整速度
后来把压条向左挪,磨得速度可调了
一开始没明白,也没人指导

网友:
螺旋线 ,专业,顶你一下

网友:
今天又看了看,纠正一下俺说错了的东西。
先说那开关,那开关是停止位置开关。
速度是两个,快的,不可调的是快速退刀速度。
退刀时,压条会先压到一个机构,速度从可调的工作速度切换成不可调的快速速度。继续退刀,直到压条压到停止位置开关,工作台立刻就停止了。
俺没看过普通内孔磨的图纸,有的可以把液压图发上来,就清楚了。

网友:
内孔磨的右手处的行程开关(床面子退到底)是控制主轴停车用的,跟液压没关系吧

网友(2013-12-05):
  你好,请教!无锡机床厂M2110E内圆磨,磨削工件走刀慢,使用变速压板更慢,修整砂轮速度可调,什么原因?往复操作箱的几个阀已经清洗,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电气没什么关系,纯液压问题,看液压原理图就知道其可能性。
内孔磨有两个速度,一个是修整速度,一个 ...

           你好,请教!无锡机床厂M2110E内圆磨,磨削工件走刀慢,使用变速压板更慢,修整砂轮速度可调,什么原因?往复操作箱的几个阀已经清洗,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