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开关电源维修,请教

楼主(2011-02-18):
社区中有哪位同行 修过西门子(三相输入)那种开关电源, 现前级有短路, 类似的电源一般是哪些电子元件容易出问题?
谢谢!

网友:
送到维修电视机的地方。就能搞定。也才那么几块钱。

网友:
建议到网上下载开关电源的图纸

先搞明白原理,然后自己摸索着学着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