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PRO/E快捷键

楼主(2011-02-19):
最近重装电脑,pro/E中绘图的快捷键没了,以前按P就直接进入绘图末班,以前是同事帮忙搞的,不知道怎么弄,哪位大侠指点下!
先感谢了啊!

网友:
工具里面有个映射键,可以设置啊

网友:
我还从来没设置过快捷键呢

网友:
工具→映射键 之后自己设就行了

网友:
把我的这个CONFIG拷到你的工作目录下就可以了!都设置好了!只要你的工作目录里有这个,快捷键都是可用的,config里有很多ProE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