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

楼主(2011-02-19):
自制单片机控制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
本人在201012月份开始制作单片机控制电瓶放电容量检测仪,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完成了此项目。在其中遇到的问题数不胜数,但还是用时间和大量精力解决了现有问题。

工作原理:单片机控制放电容量检测仪是由单片机时钟控制电路,电子负载,单片机AD转换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等组成。首先检测电瓶的当前电压,根据电压的大小判断电瓶是什么状态,如果小于10.5V说明已经放电结束,检测仪不能工作,当电压在充满电后方可开始准备工作,当按下按钮S后,启动信号输入单片机,单片机内部定时器开始计时,触发继电器开始吸合控制电子负载对电瓶进行放电。电子负载是利用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角实现恒流放电的。旋动电位器可以调节放电电流范围在0——15A内调节。同时单片机AD转换检测电流电压然后送到单片机在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当放电电压不足10.5V时,单片机控制内部定时器停止计时,并将结果锁存起来,通过数码管显示放电持续时间,放电电流和电瓶端电压。按下转换按钮实现放电容量和放电持续时间的切换。
下面是电瓶检测仪整机效果图

以下是电瓶检测仪源程序程序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帮楼主顶一下。说点外行话,你这些线是不是太乱了点,理理。

网友:
布线太乱了,稍微整理下,不然出了问题找先都很麻烦

楼主:
说的是,电路板一共用了9块,再加上其他器件,它们相互连接线多就有些乱了,由于时间匆忙没有好好整理。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楼主发财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个产品精度高吗? 测量的电瓶电压范围可以调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是采用单片机控制测量,精度还可以。但电压不可调节,只适用于12v电瓶。

网友(2011-06-23):
楼主,怎么没有原理图?

网友:
不知测试仪的精度如何,还是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做的这个非常好,你说不能改变电压,为啥不再改进一下?加个开关和几个电阻分压不就行了吗啊?
申请专利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零度开始网友你好:
    如果有需要电压是可以改的,但由于是为厂子做的,那里的电瓶都是12V 195Ah的,所以只有使用一种就可以了。

网友(2012-03-28):
怎么没有原理图 说说工作原理 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片板

网友:
没有电路图,,,,,,,,,,

网友(2013-01-14):
没原理图啊!

网友(2013-08-04):
大神,有电路图吗?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