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图纸,新手求助

楼主(2011-02-19):
各位大侠,本人初涉机加工行业,麻烦看下这个图纸,要求是需要热HRC60-64,现在小弟有3个问题需要大家指导一下
1.R0.56的槽车刀肯定是扎不进去的,铣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铣刀,热处理前铣的话怕变形,热处理后怕铣不动。
2.内孔R1.19与R0.79max那里应该怎么测量?
3.线切割R2.31的时候是否需要工装,工装又是该怎么设计?

网友:
这个零件量大吗,我可以叫别人给你做。我台州的。QQ361150462

网友:
太简单了,全用车就行,如是没几个自己车了。那个R2。31,4等分的也可车了,只不过那个要开夹头了,如有铣床,那更省了,不用开就可铣了。

网友:
硬度那么高,怎么铣啊?R用车的(用氮化硼的刀具),R2.31就线切割,做个工装一次可以割5个以上。QQ17627236

网友:
想不明白,好好琢磨,嗯

楼主:
这个我主要考虑的是测量和热处理的变形,变形的话现在差不多解决了 东西小 用的是SKF3的轴承钢,变形量在4丝左右,车的时候控制余量就可以了,关键是怎么测量?我的试样工艺测量方法是投影,看看各位大侠对于几个放大的地方有什么好的测量建议?

网友:
“测量方法”找个轮廓度仪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家里没有轮廓度仪!

网友:
你这是英制尺寸换算成公制尺寸的吗?怎么精度这么高? 热处理又这么硬,真有点让人难以琢磨!向高手学习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