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电动刀架 定位错误 故障的原因推断

楼主(2011-02-19):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一台数控车刀架坏了。
有时还没定好位就开始下降并锁紧,定位误差大约一个齿的距离,系统不报警。
手动盘电机,刀架上升时,刀架可以用手向顺时针方向转动半圈左右,然后听到齿盘相碰的声音。
自动换刀,电机换向后,立即用手把刀架向顺时针方向扳,刀架就会在错误的位置停住并开始锁紧。

大概检查一下就下班了,这种故障我是第一次遇到,只能先凭印象推断一下大致的故障原因。

我的判断应该是圆柱销或弹簧坏了。

哪位有兴趣也来猜一下,或者修过类似故障的讲一下经验,具体结果明天修好之后发上来

网友:
应该是发讯盘松动了,造成没有到位就发讯锁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排除电气部分故障的因素

楼主:
原以为是红圈里大销子下面的弹簧断了,结果是三角里的小销子断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积累 啊,呵呵呵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的分享  很好的经验积累 啊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很厉害啊!判断很准确啊!

网友(2013-09-28):
很好  呵呵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