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控制传感器,我们需要

楼主(2011-02-19):
我们需要长度控制传感器,产品(直径13mm)是直线匀速运动,传感器要求辊轮圆周运动(被动),长度20-40cm。精度正负0.10mm.
请教各位前辈有何仪器?

网友:
没太听明白楼主的意思,最好有个示意图,可以帮楼主问问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
激光测距仪可以的,四五千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歧义。上个机械原理图吧。

网友:
拉线编码器(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1-03-27):
直接接上一个编码器,采集脉冲就可以换算出长度

网友:
能装个编码器试一下吗?

网友:
用光电开关或者限位开关代替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