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不锈钢的精铸件硬度一般是HRC多少

楼主(2011-02-19):
请问各位大侠,304不锈钢的精铸件硬度一般是HRC多少?有办法将硬度提高吗?先谢谢了!

网友:
304不锈钢还真没有打过硬度

网友:
HRC22左右吧!没有办法将硬度提高,因为含碳量太少

楼主:
yangxiaohui_09 大侠,请问您提供的HRC22是否针对304精铸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奥氏体不锈钢都这样啊,硬度都是HRC22左右啊

楼主:
yangxiaohui_09 大侠,请问您那里有相关的资料吗?可以贴一份上来参考吗?记得是304精铸件的

网友:
铸态下硬度在HRB95左右,固溶化后会稍微降低一点。具体的会随着铬镍当量变化会上下有点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