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7*0.2螺纹孔加工前底孔及攻丝后底孔规格?

楼主(2011-02-19):
请问M1.7*0.2螺纹孔加工前底孔及攻丝后底孔规格?好象查不到哦`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螺纹规格没有吧!

网友:
感觉还是没说明白 ,详细的

网友:
你是说在加工螺纹之前孔的尺寸应该留多大是吗?

楼主:
谢谢大家,要加工M1.7*0.2螺纹(挤压),那么攻丝前底孔规格应该是多少?再则,攻丝后有螺纹规检测,同时用塞规检测的话,攻丝后孔径规格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底孔1.58-1.6左右还要看是何材料,做好在1.5左右,具体看客户要求。不知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
普通的SECC材料,我们公司一般冲压底孔控制在1.56-1.57;攻丝后底孔1.48-1.52;但一直未查到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