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焊接严重开裂,请教高手

楼主(2011-02-19):
我公司在焊接直径800mm的管件(壁厚100mm)时,焊口开裂,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焊接工艺以供参考,谢谢

网友:
最好先化验材料,看成分,看低倍,都玩过了,把个数据发上来,再说怎么裂的?什么方向?怎么扩展的?什么气候条件,都说好了,一次告诉你,哈哈

网友:
裂纹的种类:1,热裂纹;2,再热裂纹;3,冷裂纹;4,层状撕裂。
结晶裂纹产生的机理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冶金和力两个方面。从冶金角度包括:1,合金的结晶温度区间和状态图的类型,结晶裂纹主要发生在脆性温度区间,脆性裂纹区间随着结晶温度区间增大而增大,因此脆性裂纹的可能性增加;2,合金元素对结晶裂纹倾向的影响,;3,固液间的表面张力,接触角越小,液相覆盖越充分,从而导致裂纹产生的倾向越明显;4,一次结晶组织状态对结晶裂纹倾向的影响。冶金因素不是产生裂纹的充分条件,必须要有力的因素的影响,才能形成裂纹。
合金元素组成的状态:完全互溶、有限互溶、机械混合物、完全不互溶。完全互溶的相图比如有匀晶相图;部分互溶的相图有有溶解度变化的共晶相图,比如铁与渗碳体组成的相图;机械混合物的相图物溶解度变化的相图。
防止结晶裂纹的措施:1,冶金方面:控制焊缝中有害的杂质;改善焊接金属的一次结晶。2,工艺方面:焊接工艺和规范;合理安排焊接次序;选择合理的接头形式;
多边化裂纹:是热裂纹的一种形式,又称为高温低塑性裂纹。它是结晶前沿已凝固的固相晶粒中,萌生大量晶格缺陷,并在快速的冷却条件下,由于不易扩散,他们暂时被保留,以过饱和的状态存在在焊缝金属中。另外母材热影响区在焊接热循环的作用下,晶体缺陷由高能部位向低能部位转化,即这些缺陷发生移动和聚集,从而形成了二次边界,即所谓的多边化。应当指出,这种多边化边界一般情况下并不与一次晶界重合。在焊接冷却过程中,由于热塑性降低,导致沿多边化的边界产生裂纹,因此称为多边化裂纹。
多边化裂纹的特点:1,这种裂纹主要发生在纯金属或单相奥氏体焊缝中,裂纹的走向与一次结晶并不一致,常以任意方向贯穿树枝状结晶。2,裂纹附近常伴随有再结晶晶粒出现。3,裂纹多发生在重复受热的金属中,部位并不都靠紧熔合区,说明这种裂纹原则上与晶界液化无关;4,断口呈现高温开裂的低塑性断裂。多边化裂纹与结晶裂纹和液化裂纹有本质的区别。这种裂纹是由于空位、位错的移动和聚集,在二次边界上成核,并扩展而成为沿多边化边界的裂纹。

网友:
加热后焊接…

网友:
45#中碳调质钢本来就是很难焊接,而且你这个居然还是100mm厚度的,拘束度相当大,请问你怎么卷制成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卷的吧,无缝管或反顶管都可以的,焊接也不是复杂,关键要知道原始的各种数据

网友:
998的比较权威,但对LZ估计难以实现,那么厚的管可能是高压输送的吧,现志施工?全焊透还是如何,这些基本数据也没有的

网友(点评):
有几个可能,一个是化工的反应器,一个是压机的柱塞缸,另外一个是高压实验器,这三个俺都玩过,但,现在的家伙都特别怕你猜他在玩什么,只敢说一半,不敢说明白了,所以,你想帮他,都不得法,哈哈

网友(点评):
那大家就哈哈吧,一团和气。哈哈

网友:
这样直径和厚度的无缝管是没有的,除非是锻件,而且45#钢一般都是调质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是退火状态,难度很大,而且是100mm的,焊接后去应力退火就要2~3个小时,焊接前要预热250~300度左右。焊后是否需要整体调质处理?还是可以在焊态使用?楼主什么都没有说清楚,让一个外行人去焊中碳钢···

网友(点评):
现在有这种厚度的无缝钢管,皮尔格的,我就玩管的,楼主必须说明白,才能玩,但现今,谁敢说清楚啊,山上的太吓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说了是45#钢,还化验个什么?最简单的是测硬度,看是退火态还是调质态,在焊接中,光化学成分是不行的,还得有热处理状态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我就不是你这个玩法,谁说都不信,大件,要看新化验报告,俺玩冶炼的,最了解这个,不信谁,教训多了,焊接前可以应力模拟,有限元,俺玩,可以分析,基本准确,起码可以不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发这些是没有用的
术业有专攻

网友:
呵呵,按照998大侠说的,国内的原材料质量有不少问题啊

网友(点评):
你玩这个才知道,我玩的东西,就是要知道这些,包括硫、磷,铝盐含量等等东西,有人就说他不必知道,他不管这些,我们开玩笑说,你裂了活该,自己忍着,没人救你,国人,就是什么都不认真,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帮助与指点
原材料我们化验过,确定是45#
焊接工艺为:先预热1小时(温度大约为300度,不太确定),再进行焊接,最后进行保温处理(3-5小时),没有进行退火处理
焊条牌号为J506

楼主:
后期的退火处理很关键吗?是整体退火,还是局部退火?

楼主:
会998大侠的疑问,焊接件为油缸缸芯,壁厚还有厚的(200mm左右),锻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提供的东西有限,开裂的情况很多,不具体也就只能是概括性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我在六楼就猜到可能是油缸,我的大型压机也用这种大油缸,由于你说的参数不全,提几个建议给你,参考一下,

1 你既然是45钢,可以考虑焊接以后热处理,这样就可以焊接以前充分退火,相关焊接件都充分退火,保持同一应力状态,

2 焊接的时候,预热时间加长,你现在时间不够,加到3小时以上,300度,10度的误差,保持住,

3 焊接时架在滚轮架子上,保温罩子要有,保温不能变,边转边行,

4 焊后保温3小时,再降温2小时,一般不会裂了,

5 再裂,一定要分析金相问题了,就不是焊接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看来退火作为预先热处理挺重要的,那根大轴没处理结果就给裂了~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逛逛这里

网友:
压机油缸,承受动载荷,必须调质处理,即淬火+高温回火。
焊接前必须预热,至于预热多久,这个没有关系的,只要保证达到预热的温度300度左右即可,但是预热的宽度有要求,即焊缝两侧各为3倍壁厚,你这个可以适当增加预热宽度(如500mm),预热温度不需要增加,过高的预热温度反而不好。
焊接的过程中一直要保持预热的温度,你这个肯定是不能一次焊接完成的,后面的每一次焊接都要预热。
还有,为什么使用J506?而不是J507?莫非你使用交流电源?不管怎么样,这两种都是不行的,建议使用E6015-D1。J506只能用来焊接低合金钢的,如Q345等。记得焊材使用前烘干
需要调质的,可以不必焊后退火,焊接后不要停止预热,过一段时间,等焊缝中的奥氏体转变为珠光体,再停止预热。
另外,因为承受动载荷的原因,你不调质肯定是不行的,焊态的产品是无法承受动载荷的,即使焊完不裂,你这东西也用不了多久的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以及社区提供如此好的平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说可以不必焊后回火,但必须前期调质吗?那调质温度是多少?600-650度可以吗?
但我的工件已经焊接完成,是在加工时发现裂纹的,如补焊后局部回火可以吗?效果怎样?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焊完后调质,不说了,说不清楚,调质是加热到950度左右,然后水冷,甚至是用加了某些化学物质的溶液来冷却,然后再回火,回火温度大概6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少量补焊就不必调质了,预热加回火就可以了。如果补焊的太多,还是要调质的,你的焊条也不行

楼主:
E6015-D1强度是高了一些,但塑性是不是差了点

网友:
以前看到998大侠,总是嬉笑怒骂仪态万千。
今日睹其严谨,不由肃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调质处理,可以得到综合性能优良的结构(塑性,韧性,强度)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坡口形式及大小、第二个问题是选什么样的焊接方法、第三个问题是焊接环境如何呢、第四个问题是母材与焊材的匹配

网友:
都是专家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