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funce数控车0i mate tc 系统

楼主(2011-02-19):
一台数控车,参数丢失,有备份卡,插入,读取过程中出现T/O通讯错误,何解

网友:
CF 卡 参数设置在看看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2011-04-07):
恢复的话要看是从什么地方恢复。如果是引导画面恢复,那这个事就麻烦了,先全清看看。
如果是启动后恢复,先把I/O通道打开,应该设为4。

网友(2011-06-04):
4楼是名副其实的灌水帝啊~~~~~~~每次都是复制别人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