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走刀精车4个尺寸,2个尺寸加工表面有不良刀纹,另两个表面OK

楼主(2011-02-19):
两台相同配置的数控车床(刀具也一样)加工相同产品,一次走刀精车4个尺寸(如下图A、B、C、D),一台机床车出的表面走刀纹正常,另一台车床车出的表面中有2个尺寸加工表面(如下图A、B尺寸的表面)有不良刀纹,另两个表面OK,不良刀纹与工件轴线成75度角,刀纹间距1.5mm左右。工件采用一夹一顶+一个中心架夹持的方法装夹。我检查刀片没有崩刃现象。请各位师傅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中心架安置不当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中心架没调好,顶尖压力不对,最好用死顶尖.

网友:
中心架后面是什么方式?

网友:
A。B面与C。D面是反向走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说明白点,中心架的位置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一刀走出四个尺寸

楼主:
各位师傅,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75度角的斜刀纹

网友:
检查主轴,尾座,中心架,间隙。

网友:
是不是中心架有间隙啊?检查一下!还有主轴的波动!顶尖也最好换成死顶尖!

网友:
走刀方向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两台机床,其他的都一样,说明是机床问题!

网友:
停其它车床,单用这个有问题的车床车几个看看,是否有问题?
我这里一台车床对另一车床会带来振动,有轻微振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顶尖方向向卡盘方向车削

网友:
你们都想得太多了,
应该是震刀吧,检查一下,车刀装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