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MYCY14-1B接油箱口油量太大

楼主(2011-02-19):
63MYCY14-1B接油箱口油量太大,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结构图,请大侠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
滑靴和柱塞间隙过大,也就是内外球面吻合的不好,还有就是滑靴和配油盘的粗糙度差造成内漏过大。具体要拆开来看看。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回油管流量太大?大到什么程度?感觉回油带压吗?配油盘和缸体间隙大了就容易出现回油过大的问题。如果回油带压,柱塞泵就该维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油带压,我感觉配油盘和缸体间隙大导致出现回油过大,谢谢,可是新泵----上海高压泵厂产品

网友:
如果是新泵,请找一下别的原因。上海高压泵厂产品我经常在用,质量还是不错的。它们下线时每个泵都是经过测试的。

网友:
压力过高,负载过大?

楼主:
我经常在用,以前没出现过,可是这次.....,跟厂家联系了,要发回去检查,.....

网友:
不要迷信厂家,都是人干的活!我有一次看到配有盘和缸体之间还有研磨沙呢!上海泵和启东基本上要画等号了!当然价格还是很高!

楼主:
今天换了一台新泵,试机,没有问题

网友:
内泄漏量太大,柱塞与缸体孔间隙大,或滑靴与斜盘磨损划伤所致。

网友:
楼主说的是指泄油流量过大(接油箱的是泄油口),这个就是间隙偏大,容积效率小啊,元件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因为是新泵,我们不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