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改成端面銑,你怎没该,请教

楼主(2011-02-19):
我么这有一台C6136,机床已经没有精度了,现想改成端面銑,銑的产品面积只有250*100。不知可否,希望各位社友给点意见。

网友:
直接车端面不也很好吗?
你用主轴挂刀,要计算侧向力,轴承有问题,
另外,你卡活也有问题,拖板也得改啊,

网友:
做把飞刀装在卡盘上,拆除小拖板,在中拖板上安装靠铁,并钻压板螺丝孔,调整好靠铁同旋转轴线的垂直度,就行了.注意飞刀最好反转.

网友:
机床的改装还是需要有一定经验的师傅,不然的话,万一哪能个地方改装得不合理的话,会出大事的

网友:
问题不大,250*100是什么概念?

网友(点评):
加工的幅面

网友:
可以,我们就经常采用车床铣活。

网友:
这也行 ??原来机械行业也有DIY

网友:
有没有车改铣改制成功的图片
传上来
让我也长长见识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方法不难,不过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刀盘装配在主轴谁

网友:
刀盘装配在主轴shang

网友:
最简单的:把端面铣刀夹在卡盘上,小拖板上加装一夹持用的台钳就可以了(也可以改成做键槽的)。后尾座改为旋转动力铣刀可以两面同时做,有这种数控双端面铣机床。

网友:
只是听说过    没见过实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有搞头
真的很好

网友:
250*100    136的拖板行程不够,小活还可以。。。。。。。。

网友:
加工工件不大的话,应该可行。楼主改装好把图片传上来,让大家见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