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螺纹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1-02-20):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765

网友:
怎么看着没什么特别啊,就是觉着这个30°的倒角长度上不好控制

网友:
丝锥过,刀挑都可以
。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就用成形刀

楼主:
关键是钻深攻深只差0.8!

网友:
路过,学习,就是看不清图片。

网友:
这是个外国的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老外的东西。

看不清楚点一图片就可以放大了

网友:
看不清楚点一图片就可以放大了4 {

网友:
定做成型钻头就好了,我们以前比那精度高的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螺纹的加工问题

网友:
标注什么的都看不清

网友:
在丝锥上加一个挡块,调整好深度,用扭力夹头装夹丝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765

用螺纹铣刀,可以到孔的底部

网友:
什么材质?是铝合金吗?

网友:
那个跳动精度不好保证吧
期待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螺纹到不了那么深是吗?可以分两次攻牙啊,先用正常的丝锥攻到一定深度,再用前段磨平的丝锥攻一下就好了,就是比较耗丝锥

楼主:
是否有特殊设计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