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草图请教

楼主(2011-02-20):
请问:在草图中如何画出两个椭圆,其中有一个焦点是重合的,示意图如下

网友:
几何作法不知道,但可以先求出焦点到椭圆中心的距离,然后两个椭圆中心的间距为焦点距离的两倍,方法笨了点。。

网友(点评):
查了一下焦点到中心点的计算公式为(a^2-b^2)^0.5,所以在短轴端点画以半长轴为半径的圆,交长轴的点就是焦点,然后约束两个椭圆的焦点重合

网友(点评):
试了一下不好约束,只能量距离移动椭圆了。

网友:
问题又出来了,什么能买到?什么买不到?我必须在画方案图,组装图的时候就一清二楚,最好是连CAD图都能搞到。为什么?一根轴,5x14我能用,5x16也没问题,知道有5x15的卖,写行清单,xx公司5x15轴1根,搞定,所有人都省事。不知道?我画成了5x14,等拆了图,你告诉我有15的,没有14的,对不起,改不了了,这1mm你不切掉装不上!因为图上一旦画了14,后续零件不断画上去,只要和他不干涉就行了,运气好有空间你可以改,但十有八九你没那么好的运气。如果这跟轴又是精密件,硬度高,那就更惨了,买来的切掉1mm非常难,专门做成本和时间都要命,怎么办?国人惯用的,随便做根完事,人家拿给你看你都看不出做了手脚,难不成你去做金相分析?这样

网友:
3楼的仁兄,你的跟贴跑题了也。

网友A:
楼主的需要是基于什么现实设计的考虑,俺想全面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需要是基于什么现实设计的考虑,俺想全面了解一下。

想设计一双灯激光聚光腔 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还比较难弄点

网友(2011-04-08):
利用SW草图可加约束的特点、用作图法,找出椭圆的焦点;再画另一个……

网友:
10楼的动画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