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动画模拟如何能让图片中的刀片全部旋转起来

楼主(2011-02-20):
最近在做SW的动画模拟,遇到个问题,就是,图片中的六个电机无法旋转。单个电机部件,只要使用驱动马达就能旋转,但是全部放在一起(如图),一个都旋转不起来,求高手指教!

网友:
谢谢了.初级工的知识也有需要的.辛苦谢谢了.初级工的知识也有需要的.辛苦

yanchl0125 -1 这是学习交流的网站,请不要灌水,好吗?

网友A:
首先不能把各个小装配体设置成“固定”,也不能约束的没法转动,然后将子装配体的属性改为柔性,就可以了,默认的属性是刚性,设置转动马达的话就连刀片带电机一起转了

网友(点评):
如果还不行的话楼主可以把文件上传上来,让大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能把各个小装配体设置成“固定”,也不能约束的没法转动,然后将子装配体的属性改为柔性,就可以了, ...

将子装配体的属性改成柔性,使用驱动马达电机转动起来了!方便的话请留下QQ号,或者加我QQ496260679,非常感谢!这是我完成的动画效果:

网友(点评):
不用谢哈,俺也是试验了下不行,然后到网上找了下相关问题才知道的,共同提高~

网友:
谢谢了.初级工的知识也有需要的.辛苦谢谢了.初级工的知识也有需要的.辛苦

yanchl0125 -1 请回复和主题相关的评论,谢绝灌水

网友:
以后自己也弄一个试试

网友:
呵呵!曾经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04-22):
改为柔性这个方法好,我以前没学过。今天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