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TD MATE系统增加动力刀具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1-02-20):
谁知道FANUC 0I-TD MATE系统增加动力刀具的方法?

网友:
没头没脑的问题。什么样的机床?加什么动力刀?动力刀功率?是刀塔机还是刀架机又或者走心机?回答完了再说。加动力刀许多时候是需要更改机床的构造的,不是你想改就改的,一般是回厂改比较好点。

网友(2011-05-10):
有说明书吗? mate-td的?

网友:
貌似不支持吧 你问问北京发拉科的技术支持。0i-M MATE系统我知道是不支持多轴的。

网友:
同意2楼说的~还是咨询一下厂家的好看又解决方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