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电子行业生产用非标设备一般用什么材质?

楼主(2011-02-20):
要做电机带动往复运动,机架和滑动的地方分别用什么?铁又嫌软,45钢又怕不好加工,又怕生锈,不锈钢又怕有粘滞,不滑。

网友:
直接选用直线导轨吧 这类产品现在很多 价格也不贵

网友(2012-09-21):
选用GCr15淬火就可以了。这个是标准的选用方式,比如用在直线轴承上的滑动

网友(点评):
轴承钢材料很好了

网友:
直接选用直线导轨,我们公司都这样选的

网友(2013-11-29):
机架用铝挤型材或者方钢,支撑件一般选用S45C(中碳钢),有的直线模组是自己搭的话,如果大批量一般是铸件,然后再精铣安装面,安装滑轨或者你要的直线运动模组。

网友(2014-04-02):
就用铬15钢热处理

网友(2014-05-10):
直接直线导轨单元,很方便

网友(2014-10-23):
用直线电机和直线导轨组合,不需要润滑,光栅尺定位,精度很高,也便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