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顺便爆个料.普通数控6140车床,在线等

楼主(2011-02-20):
车端面的时候越靠近中心凹心凸心越厉害。。直径大约30MM的圆,高低不平.再向外光洁度就很好。工件要求3.2的光洁度。
圆心30MM的范围直接不堪入眼。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刀具排除了.求前辈们解答。不胜感激。
云南机床的,感觉很一般。才一年多点,给公司打电话爱理不理的,也不派人过来修。

网友:
材质是多大的外径?是不是调质处理过?心部可能硬度不够,或者由于加工到最后了,靠近圆心的地方线速度低了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58*119的长方体,没有调制处理。这个活已经干了一年了,最近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一下X向斜铁的间隙是否大了,调整一下

网友:
是不是人家只保一年?
如这样,那人家设计水平就顶尖了,

网友:
首先检查X轴斜铁的调整,是否间隙过大;
然后再检查X轴是否与主轴轴线的垂直度有问题:找出机床精度检验单,按照其检验方法检查。

网友:
主轴有间隙了,轴向可能性最大,然后检查径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