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检测----请教高手

楼主(2011-02-20):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电机不运转有时伴有电机温度过高,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阻正常,用摇表测量绝缘正常,可就是不转,只好送到电机修理组将电机重新绕线才能使用,说明电机肯定有问题,为啥检测不出来?

网友:
一相短路或短路,只要检测三相是否平衡即可!

网友(2011-03-22):
不要老往电方面想,电机有很大一部分故障出在机械上,主要是轴承,或是连接的机械设备上。或是你用来测量的万用表阻值用的太大,没有测量出中间的判别。

网友:
电机轴弯了

网友:
相电压都是是380吗?接触器有时坏了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