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夹镗孔刀的真确使用

楼主(2011-02-20):
近日买了把机夹镗刀,可使用时发现装到最高点刀尖也没到工件的有中心线高。以前没用过机夹镗刀向大侠们请教!

网友:
好多镗刀都是装到最高位置。若还是低,把刀柄的上平面铣掉一部分。

楼主:
刀柄的上平面铣掉一部分。史兄谢谢指点了,只是铣了刀柄刚性不又不足了嘛。

网友(2012-10-21):
我能解释
做刀具的QQ460030198

网友(2012-12-16):
要买适合你机床的镗刀,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