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变量泵,请教

楼主(2011-02-20):
请问这个泵使用恒压变量泵10PCY14-1B   电机Y112-4-4  后面的溢流阀压力怎么设定?
恒压变量泵出口设置的溢流阀作用是安全阀,溢流阀的设定压力高于泵的设定压力(这句是一个论坛上说的)
让我很费解,因为我实验室只需要之后有压力6兆帕就好了
求帮助
能仔细说吗?

网友:
6MPa是工作压力,那就把恒压变量泵的出口压力设定为6MPa,就能满足要求了。而安全阀是保险措施,属于“节外生枝”,锦上添花,因此就调到比工作压力大一些的值(比如7MPa),当系统超压的时候它就起作用了,而平时它在一边闲着,如果把它设为5MPa的话,系统压力最高只能到5MPa了,显然就达不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
这个泵和电机买来了,试验可能需要不同的供给压力,那我调节什么啊?
是不是这个泵本身可以调节  还是另想他法?

网友:
可以通过变频来调节电机转速来实现。有的泵是自带变频功能的,如果没有就需要配个变频器了

网友:
泵的切断压力要略高于安全阀的设定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  这个不是让整个系统复杂很多了吗?

有没有其他方法的?

网友:
要用不同的压力就加电磁溢流阀  减压阀之类的 看你自己需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水泵来说变频是最好的方案了。
另外你可以说说你的具体要求,流量之类的参数范围。我可以找人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了啊   那你加下我QQ  我们具体说下吧

562696367

网友:
,变频器?我们试验台也需要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