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的刀加工45#钢的加工技巧

楼主(2011-02-20):
我用的是济南FANUCK   CK6136i  ,加工成品直径10,15,长度42,毛坯直径16,用的普通焊接刀,YT5的。请问要保证光洁度(3.2)又要保证加工效率应该采用怎样的转速和吃到深度,进给量,刀磨的应该利点好还是钝点耐冲击一点好呢?请高手指导。

网友(2011-04-03):
用Y15的吧,Y5的是粗加工,不耐磨

网友:
YT5的刀加工45#钢的加工技巧就是:YT5粗加工,再换YT15半精(精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加工45钢,刀具的材料可选用yt726刀片,另外,已加工表面的粗糙度与刀具的副后面上的各个角度有十分的关系,其实,yt15刀片在加工45钢的情况,也是可以得到Ra1.6以上的粗糙度的

楼主(2011-05-21):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