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模具装配的过程

楼主(2011-02-21):
模具装配过程称为模具装配工艺过程。由于塑料模具产品种类繁多,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成型塑料的种类、模具的精度要求、使用过程中的各项技术要求等等而选择不同的模具装配方法。模具装配图及验收条件是模具装配的依据,合格的模具标准件、模具通用件和塑料成型零件等等是模具装配的基础。
模具装配的具体装配要求如下:
位置精度:动定模之间、上下模之间的位置精度。
运动精度:进料装置的送料精度,顶块和卸料装置。
配合精度:零件之间的配合间隙和过程度。
接触精度:弯曲模的上下成型表面的吻合一致性等。
标准件互换:紧固螺栓和定位销钉。
模具在注塑机上的安装尺寸须符合选用设备的要求。
模具装配过程流程图如下:
模具装配工艺过程示例。
精修定模->精修动模型芯及动模固定板型孔->导柱、导套孔->复钻各螺孔、销孔及推杆孔->动模型芯压入动模固定板->压入导柱导套->磨安装基面->复钻推板上的推杆及顶杆孔->将浇口套压入定模板->装配定模->装配动模->修正推杆、复位杆、顶杆长度->试模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