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二道工序加工自动化设计,请教

楼主(2011-02-21):
     各位大师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分享一下!谢谢

铜件

铜件

网友:
一个自动化包括几个部分,是上下料的自动化?是加工的自动?还是检测的自动化?还是说说清楚吧。

网友:
用自动车大概一个工序就 出来了。这东西量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一头有一个大孔,自动机只能做一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动上料加工一体化,上料用振动盘完成,现在主要设计加工部分!

网友:
此一工序有特殊要求吗?否则如楼上所述就可以

网友:
好东西来看看哦,定一个呵呵呵呵

网友:
倒角机,很传统的机器,我在温州的时候见过,那边很有很成熟的机器,改个进料轨道和定位治具就OK了

网友:
可以参考加工轴承套圈的自动车床,两台自动车床连线,连线料道经过两次90°转弯,实现调头。

网友:
顶一个 学些一下了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