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CAD中画这个标志

楼主(2011-02-21):
那个电的标志在CAD中怎么画

网友:
危险电压dwg格式

网友:
文字不难。标志要么照样画,要么插入图片用样条曲线描。

网友:
不懂,今天来这论坛,是大长见识了。

网友:
怎么就没高手回答呢?

网友:
随便啦,能看懂就OK了哈

网友(2011-04-09):
文字不用说,那图标也是直线的吧,没什么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侠实在太厉害了,说了等于没说,真是高手,令我想起了我国领导人对日本核泄漏问题表示非常关切

网友:
应该可以用往CAD里面加盖章和签名的办法,应该也能画的,你可以照个图片改成tif格式  在插入就行了   然后用比例缩放调节大小。  这是我插入的盖章和签名。你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心点,被发现和谐了就不好!

网友:
点插入光栅图
把那点图插进去,然后多线段瞄好,在填充就行啦!!!

网友:
先画好图形,,然后用填充啊!~

网友:
觉得不难啊
外圆直接用圆的命令
中间用直线画个型
中间填充
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18):
照比列画一个。。。。

网友:
用多段线命令,可以画出一半,再利用对称就可以了,记得看命令的提示区!!!

网友:
现在还好用不?、时间倒是挺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