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该怎么编程?,数控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1-02-21):
       才开机床半年,公司前面都是车外圆和平端面,没车过螺纹。左边要车锥螺纹,一次装夹车过去要怎么编程,或者车完掉头在车螺纹该怎么编程?还有螺纹刀该怎么磨?求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还有是法兰克oi的系统。

楼主:
没人鸟我吗?求各位大虾帮下忙啊  !!!!!

网友:
你查一下表,,3/4的螺距应该是1。814
用G92很好做的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不怎么懂,我也新手,锥度好像用I表示

网友:
锥度用I表示,I=(D-d)/2

网友:
实际情况根距刀尖数据算

楼主:
3/4不是锥度,有一度的锥度,用G92怎么编进去啊 ,求指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你的锥螺纹大经数已经给出26.8
长度也有了
算出小头数
用G32编程就好了
GOO    X小头数  Z0.0
G32     X26.8大头数  Z长度  F牙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用G92好编吗?

网友:
这个R3/4的是锥管螺纹,锥度和大小径都 要查表,你怎么不问你们厂里的师傅啊~~用G92编程。

网友:
还有他的锥度是1/16自己算吧。

网友:
大家都来说说啊,看看咋弄的!

网友:
用G92也一样的.吧R用上.就可以了.G92 X小头Z 长度F 螺距R退刀比.就可以了

网友:
锥度用G92可以编呀,很好编。

网友(2012-05-21):
g92 x   z-13   R-2  f螺距

网友:
这个东西随便买本数控车床的书上面都有讲到的。。。。G92就行 要大头小头的尺寸和螺距

网友:
这个书上旧有  的  建议多看看    不过我也记不清了

网友:
我用的是华中螺纹是g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你的锥螺纹大经数已经给出26.8

英制螺纹怎么编好。。。。。

网友:
这坛里有一个蜗杆螺纹高手,经常贴带圆弧螺杆图很牛,很了不起,堪称大师级哈哈!我们都不会搞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