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1-02-21):
请问前辈们,这个轴承是圆柱滚子轴承还是圆锥滚子轴承,对应的型号是多少啊?谢了

Hyatt轴承 T-99230
ID:147.6
OD: 270
Wide: 136.5

网友:
能否上张图片?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LZ的数据跟352230比较接近。内径是150的(尾数是30的,应该是150),外径是270 。具体看看这里的数据。
http://www.hyzchina.com/Show.asp?Action=Product&ID=29

网友(点评):
您这个网好像打不开。

网友:
海特(Hyatt)轴承,来自美国通用公司。楼主所示规格可以用于机车轴颈轴承。
国内只找到 Hyatt D-99200 系列的圆柱滚子轴承有供货,用铁姆肯类似轴承或可替换。

网友(点评):
Hyatt本来就是做汽车轴承的,好像比较早的自润滑轴承?,最初是Alfred Sloan从父亲手中继承了下来,后来被卖给了通用汽车。后续就和通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80年代好像就消亡了。不过现在依然有美国通用轴承。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可有谁能肯定这是圆柱滚子的,还是圆锥滚子轴承啊?图纸还没要到,只知道重大约25磅

网友:
与Hyatt轴承历史相关的品牌有,General Bearing, NDH, ND等品牌。

网友:
NDH和ND就是New Departure of Hyatt的缩写。NDH和ND与通用汽车的相关历史,请参见通用汽车的历史博物馆:

http://history.gmheritagecenter. ... nufacturing_Company

网友:
我查到一个比较老的资料,只提到过ND double sealed bearing,稍后。。。

网友:
好了,基本上可以判断从哪里买了。英国!RBC轴承在英国收购的公司可以提供产品。

网友:
此外还有RHP,这个我好像在你的帖子里提到过,不过目前的RHP已经被NSK收购了,Pollard应该就是RHP成立之处的一家轴承公司。

网友:
Max Load Roller Bearings With Extended & Notched Inner Race

网友:
应该是重载荷,有可能是满装滚子的圆柱轴承的一种变形,是双列的。这就不好办了,是一种特种轴承。

网友:
我有点怀疑内径是不是错了,应该是5 15/16,而不是5 13/16.请核实。另外,整个轴承的长度似乎是双列的。而不是单列的,这个与我的替换资料有点出入。 T 99230似乎是单列的。而长度尺寸似乎要大的许多。

网友:
VivianTing,你看看你之前的帖子上表述的长度,怎么和你这个帖子的不符啊,要是上一个帖子,那我现在的这些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了。

楼主:
伊凡前辈,这个帖子的尺寸是先前客户给我的,后经核实,客户给错了,应该是按图纸上的尺寸,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多指点

网友:
楼主有条件的话上传个照片,这个比较直观。

网友:
有很多高人,学习中,很受益

网友:
VivianTing,后来这事到底怎么解决了?

网友:
xue xi le   zen me da bu shang zi ne?

楼主(2011-03-25):
伊凡前辈,最后我还是问客户要图纸来着,但是他手里也没有图纸,就很难办了,呵呵,只能等下次合作了

网友:
相同经历我也有过~学习了~

网友:
这是满装滚子的圆柱滚子轴承,是依娜公司的SL0450系列,属于滑轮轴承,我们就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