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承叫什么名字。有标准码?

楼主(2011-02-21):
图中的轴承是标准轴承吗?具体的型号都有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向滚轮。有一种直线滑轨使用这玩意。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非标吧,要不就是轮毂了,做做麻烦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如果做滑动或行走装置都可以用到
顺便问一句,生产这种东西的厂家多吗?

网友:
好像和Nadella的产品很像,是导向滚轮。国内目前有相似产品可以生产,但是寿命很差,您是做设计的?如果需要资料和厂家的联系,我可以帮上忙。仅限国外的。国内的名字我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  方便的话把资料发到zhangydpt@163.com

网友:
这个轴承是用在直线滑块上的,内部为双列角接触为多,外圈V型在滑轨上运动。这个产品不需要进口,重点做好V型和轴的精度。

网友C:
这个滚轮在慈溪相士地,轴承路上有很多工厂做的。很普通的。

网友:
抱歉有几天没上来了,我把我认为是的产品型录先上传,谁需要谁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滚轮在慈溪相士地,轴承路上有很多工厂做的。很普通的。

乌兰大哥,您说这话,怎么像菜园子买菜一样啊,这样谁还敢买啊?呵呵,我提个小小建议,您别介意。

网友:
唉!说心里话,现在做轴承生意和买菜已经没区别了。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呵呵,乌兰大哥,这就是境界啊。

网友:
Bearings - V Groove Profile OD
Part Number
683A-ZZS-VP-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