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50个小功率三相交流电机,想用1-5个变频器拖动全部

楼主(2011-02-21):
我有50个小功率三相交流电机,想用1-5个变频器拖动全部。要求能一个一个启动或者全部一起启动。
每个电机的频率为50-47-50这样循环变速,不知道可行性有多高。
请各路大虾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给意见啊。他是可行的啊。只是我不懂而已。大家来帮帮忙啊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知道它可行的,先说说。

楼主:
我在别人的机械上看到过。有没有大虾知道啊。专业认识来解释解释。

楼主:
怎么没有人想知道,或者是想办法解决呢

网友:
我也期待高手指点一下,没用过但希望学习下!

楼主:
老鹰师傅,帮帮忙啊,找个高手来看看啊

网友:
可以用,不过每个到输出电机都要单独加热继电器保护,变频器功率要按全部电机功率1.5倍以上留余量。以前用一个变频器带5.6个电机都用过,没出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客户有个特殊要求,就是电机是一个一个启动的。但是要求每个电机都要慢速启动。用一个变频器。开启后。怎么做到下一个电机是慢速启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做到电机单独启动可以用交流接触器,但软启动做不到,变频器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源,频率决定转速。

网友:
能做到,但是控制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多台电机依次启动吗?软启动是可以的。只是同时启动。要依次的话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依次启动只能每台电机都配一台变频器。

网友:
楼上正解.
假如没有要求一台一台平滑启动,而是一组一组启动,那就可以.有几组就用几个变频器.
变频器是可以一拖多的,但要注意功率和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个电机启动后是不是都按50-47-50这样的频率同步运动,如果是,只需要1台变频器。如果每台电机都需要软启动,需要再增加一台软启动器或变频器。另外一个一个的启动是人工的还是自动的按某种规律起动,如果是人工的就需要很多开关。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用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后,用接触器将变频器切换到另一台电机,而启动成功的电机由市电直接供电,不过其中有个问题是变频器在切换的瞬间会不会有报错的现象,如果不报错,那楼主提的要求完全可以用一个接触器组合来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机启动完成后接到市电,能够实现每个电机的频率为50-47-50这样循环变速吗?

网友:
期待高人……    要依次软启动 难度应该不小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网友:
如果系统是有规律循环工作可不可以这样。通过时间继电器与接触器的组合来控制电机与变频器的工作。而变频器通电后就立即工作。变频器设定为由几赫兹到所需要的频率。。外行人。抛砖引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