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中翻边攻丝怎么画

楼主(2011-02-21):
Solidwork中翻边攻丝怎么画

网友:
我也想知道,留座。期待解答中。

网友:
“翻边攻丝”是什么意思,实在钣金件翻边上打螺纹孔吗

网友(2011-05-30):
不会,不好意思没能帮到你

网友:
先用成型工具冲出一个孔,然后再用装饰螺纹线

网友(2011-08-09):
我连翻边都不知道怎么弄出来呢,特别是有弯折状态下翻边不知道如何实现,请大伙指点下

网友:
我就是看到楼主这么辛苦发帖不忍心不回

http://www.omgmeiyu.net OMG美语  鞋子批发

网友(2011-10-31):
拉伸攻丝又叫引伸攻丝、翻边攻丝
主要应用于钣金件上,由于钣金件较薄,直接攻丝的话螺纹短,容易脱扣,所以在钣金件上先冲一个底孔(根据螺纹规格确定),然后用专用的拉伸模具(一般在普通冲床上)冲出,简单点说就是把孔冲凹下去,孔的高度(壁厚)加长,然后攻丝,使它达到增长螺纹长度的目的。

网友:
又叫拉伸螺纹孔,就是在钣金比较薄的情况下,而又想直接在钣金上打螺纹孔,由于钣金薄,螺纹牙数少,为了增加螺纹的牙数,就先拉伸一个孔(也叫压凹),然后再攻螺纹。

网友(2012-01-04):
是叫拉深螺纹孔,不是拉伸。使用钣金成形工具生成拉深孔,然后装饰螺纹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22):
楼上的表述清楚,正确,我也用压凹,然后再攻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