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公式算所需液压管路的内径?

楼主(2011-02-21):
请教各位大哥 用什么公式算所需液压管路的内径    为什么我算出来的都要比以前别人设计的管路要细 啊

网友:
液压管路都选择标准管吧,自己算出来的。也不好生产啊!查查液压标准管试用的压力等级选择下不就得了。何必自己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我是说 根据流量 和流速  大致算出用多粗的管子  然后再选择标准的无缝钢管啊

网友:
一般的简单算法是管子的內径等于4.61乘以根号流量除以流速。

楼主:
我也是这么算的 可是总是比人家 选择的管径要小

网友:
还要加点安全系数,如果执行元件有相对严格速度要求的,要计算瞬时流量,根据瞬时流量来选择管

网友:
如果加安全系数得加多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确定的 因数吗   还是您的意思是根据工况 适当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