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零位和机械零位,请教

楼主(2011-02-21):
    在机液伺服系统中(系统中存在伺服阀),电气零位通常指传感器的最小输出,实际测试机电零位差时是不是应该调好电气零位后直接测量输出的差值?还是测出电气零位数值后,再在已经调好的机械零位上给出电气零位的测量值(输入电信号),然后测输出的位移量(此种做法是不是应该理解为:目的是排除伺服阀零漂的影响?)?大家有没有明确的示例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既然是机液伺服系统,那就所有环节基本是机械的,不存在电的问题了呀。如果死电液伺服系统,一般是通过电来补偿机械的零位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既然是机液伺服系统,那就所有环节基本是机械的,不存在电的问题了呀。如果死电液伺服 ...

不好意思是叙述有误,应该是电液位置伺服系统,类似于舵机,系统中有位置传感器、伺服阀、机械零位锁等。实际测量机电零位差时存在以下疑惑:先调好传感器的电气零位测出实际值A(闭环状态,但伺服阀供电为零),再打到机械零位(机械零位锁保证)显示输出值变化B,按我的理解是此时的输出变化应该就是机电零位差;实际测量中有资料显示B值应调0后再给传感器以电信号A,此时输出由0变化到另一值C,C即机电零位差。按第2中说法,再给传感器输入信号A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消除伺服阀的影响呢?请贝贝老师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