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画方牙要如何画呀

楼主(2011-02-21):
请问各位社友在PROE软件中画三维实体的方形螺纹要怎么画呀。有什么按钮可以直接画吗?

网友:
螺旋扫描
具体操作有2种,一种称为切口,就是去除材料,一种叫伸出顶,是增加材料。
然后按照步骤进行参数设置,如螺纹旋转方向,旋转半径,总长、螺距、截面,方形螺纹则把截面画成你需要的方形就行了,扫描出来就是方形的螺纹。如果特征(螺纹)产生自交,即螺距比截面中与螺纹方向同向的小的时候,特征无法生成,会弹出出错提示,此时需要修改截面或者螺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细心指点。我知道怎么去画了。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这
01012546798uytuogjb

什么意思呀?????

网友(2011-04-16):
螺旋扫描
扫描截面画成方型的啊

网友:
谁做些标准插件,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慢慢去做吧。我现在可学会了哟。不学永远不会的。好好去做做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嘿嘿,                         其实我会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我是初学者  谢谢分享

网友:
想这些标准件我们一般都会做成族表的。。。调用起来方便些!

网友(点评):
嗯,有道理。

网友(2011-07-22):
2楼讲的很清楚。我还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建议还是买一本教材吧,学的比较系统,这些都是些基础功能。如果想学个别方面的功能,也都有相应的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还是买一本教材吧,学的比较系统,这些都是些基础功能。如果想学个别方面的功能,也都有相应的教材。

买了。

网友:
标准件模型可以,就是不知道根据一个模型是否可以通过修改参数的方式快速得到不同尺寸的同类部件!

网友:
了解了,已经做成各种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