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可不可以代替耦合器,请教

楼主(2011-02-22):
我们单位砂处理工部的双盘耦合器坏了,由于买不到备件,想用皮带轮来代替,不知可不可行,且不谈精度问题,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耦合器的功作用
  (1)平顺接合动力,保证负载启动平稳;
  (2)临时切断动力,保证工作状态切换平顺;
  (3)防止传动系统过载。
这些功能皮带轮都是不具备的,如果你不需要这些,或处于应应急需要,套个皮带轮临时也对付了。
但不建议这样使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也就是应急临时用一下。